各位大侠除BGA胶用什么除胶液效果好

楼主(2010-09-19):
各位大侠除BGA胶用什么除胶液效果好,T61机器我用普通除胶水,效果太差。望高手指点下,谢谢!

网友:
  没用过什么水啊 温度就行了

网友:
用风枪吹就行了,温度不要太高

网友:
我们都 是用的利通的,效果还可以,要不你用用看!

网友:
  9494  .貌似不需要什么拆胶液之类的东东啊  。温度好就 O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