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12v电路是怎么产生的

楼主(2010-09-19):
电源各项电压都正常 就-12V只有-10.9V左右 无法使用 求思路  电源负压没研究过  从蓝线往里走 先遇到一个电容 负极连接  正极连接+ 12V黄线 再往里走是一个1K2W的电阻 阻值正常 还有一根线不知道去哪了 因为管子太密看不清 好像连接一个二极管
            启动后用量1K的电阻蓝线这边是-10.9V那边就是0V  应该这个电阻接地

网友:
电源带负载以后再看看,如果还是这数把-12V的滤波换一下!

网友:
接负载再试  一般空载的话好多电源都是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