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230 开机画面死机

楼主(2010-09-19):
    机器接到手。客户所说的问题是经常死机,现在死机后就不显示。
二话不说先把触摸板和键盘拆了,用手压着南桥,开机可以显了,但在开同画面死机了。键盘按什么键都没反应。
以为是南桥没压好(毕竟是用手压的)。拆机上BGA台加焊一下。试机,现在不用手压都可以显示了,但是也一样死机,那个郁闷啊。
因为以为修过几台这种机器死机都是搞南桥好的,没办法咯,只能换了。买了个南桥换上去,现象还是一样。晕了
量了AD线没问题~~其它芯片没有明显的不在常。
量了各组电压正常。好像CPU电压有点不正常:不上CPU 电压0。6     上了CPU刚开机电压0。9     到显示死机那里电压为1。3
以前一直没有留意,请问一下师傅们这是不是正常的呢?
还有像这种机器死机一般都要注意一些什么或者一些什么信号呢?

网友:
我现在修的一台6230也是挡在LOGO那里很久,然后提示什么了,好像是检测不到硬盘。后来发现把光驱拔出来一切正常,能进入系统,能跑3D,能看电影。对着电路图一个个测光驱到南桥的电阻没发现异常。换了FBM故障一样,就放一边先不管了。

网友:
BIOS刷一下看

网友:
量了各组电压正常。好像CPU电压有点不正常:不上CPU 电压0。6     上了CPU刚开机电压0。9     到显示死机那里电压为1。3             这个是正常的,在跑3D的时候他会更高,VCORE电压会随CPU的功耗加强而变化。

网友:
像这种死机主要是量哪些信号呢?哪位师傅知道的能说一下吗?

网友:
版主老大们出来说说呀~~~~

网友:
我认为 主要可以考虑下三方面1 显卡虚焊,2刷下BIOS ,3硬盘(坏道多,或没认出来)

网友:
量量5V有没有偏低呢,,还有跟时钟也点关系

网友:
量量cpu有没有发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