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置USB插口无法使用。

楼主(2010-09-19):
一块华擎的N61主板,装系统后,不论是XP还是WIN7,设备管理器里面都有两个未知USB设备。Unknow Device.奇怪的是,并没有接任何USB设备。
后来发现这个主板前置USB插针共有三组,4-5,6-7,8-9.
将前置插在4-5上面,前面USB插U盘连灯都不亮,接其他两组插针都可以使用。后面的USB也可以使用。
测量4-5这组1、2两针的+5V,也正常。测下面一排针脚A的数据— ,上面居然有3.22V电压,A的数据+为0V,而上面一排B的数据—为0V,数据+却有3.22V,我测其他两组的数据+数据—都是0V。
是桥有问题了吗?

网友:
先跑跑有电压的那个数据针脚   南桥是不是有问题 你看这个数据针脚和其他的数据针脚对地阻值是否相同

网友:
打下USB的对地阻值。看看

网友:
数据针脚正负的对地阻值三组都一样,都是500多左右。
就是通电后,4-5组的电压和其他组不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Unknow Device 不明装置
   一般在官网上下芯片组驱动装进去就不会这个了。GHOST不是万能

网友:
应该不是驱动的问题。
XP和WIN7都装了驱动的。WIN7装的不是GHOST版。
如果是驱动问题,照理这几组都是同一个驱动啊,为什么其他正常,却只有一组不能用呢?

网友:
USB就那四根线,打一下供电,数据的对地阻值,加电时,看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确定不是驱动问题了。换了块主板没这个问题。

供电,对地都正常的。加电的时候,有问题的那组跟其他组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