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花屏mats测

楼主(2010-09-19):
电容花屏一般是有跳动的,严重的可能更花,mats能测出错误来吗?我今天做了试验,所有显存电容都换成鼓包的,仍然正常,晕

网友:
电容一般是供电的,与花屏关系不大

网友:
电容瀑会生成供电不稳定,严重时也会引起花屏认不到显卡。

网友:
电容是电压元件,电压问题可能遭成大花。

网友:
mats能否测到

网友:
出问题时测应该能测到吧,一样啦,读写显存出问题嘛

网友:
大电解外观良好一般都没什么问题,不必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