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150无CPU供电

楼主(2010-09-19):
待机电流0.05A,开机0.4--0.36,3.3V和5V正常,无CPU供电,电源芯片是ADP3205。有谁修过这机吗?是不是电源芯片坏

加焊3205 CPU供电出来了

网友:
先加焊下,说不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

网友:
查3205的供电与SD 如果正常没有发出控制信号 那么就是它坏了

网友:
联想有昭阳150吗 ,我孤陋寡闻了 ,3205 倒是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
应该是旭日150,ADP3205通病,加焊能好80%。

网友:
楼主还是加焊吧,这都是通病了

网友:
加焊可能会好。
主要还看看其他电压有
没出来啊

网友:
加焊有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