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61待机 0.1A 正常吗

楼主(2010-09-19):
IBM X61 具客户说是被雷打了,送修时待机0.5A 测U口有无穷大,网卡、H5120NL、PI3L500ZFE都剧烈发烫,全部拆掉,换南桥后,待机0.1A,可以触发进系统。但是看以前的帖子这机器待机是0.05A,感觉还有地方短路,所以想问下现在待机0.1A正常吗?

首先感谢各位的热心解答!因为发贴时刚买的H5120NL网络通信器还没到货,没装的时候待机会到1A,但是后来把H5120NL装上后,待机就下降回0.05A了。连续开机2天测试,每天在线看电影8个小时,一切正常,此机修复。

网友:
只要能正常使用就是正常的,我前几天也刚修一天T61的,待机电流0.09A的

网友:
待机0.1A肯定不正常的,楼上说的:“只要能正常使用就是正常的,”这话就不是很正确了。待机电流偏大,肯定是有轻微短路,或者是有不该在待机时工作的东西在待机时工作了。楼主说能触发进系统,也只能说明能进系统,楼主有没有检查各部分的功能都正常吗?包括各个接口之类的。

网友:
不正常 。你试下充电和上网吧

网友:
也有可能芯片内部  一组模块快了

网友:
可能是一组模块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