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C777接VGA线有时自动关机

楼主(2010-09-19):
AOC  C777换过电源线电源接口,启动滤波电容,尾板的3个大点的电容,加焊了尾板还有CPU、高压包、场管、行管。确定故障时:接上主机VGA线有时候信号过来的时候就自动关机了信号灯不亮了!要多插拔几次电源就好了,没头绪了!开了以后又都正常了!

网友:
我感觉应该是电源部分的问题,难道大电容有问题了!

网友:
这种有时开不起来重新插电源又可以开起来有没有修过的啥问题啊?

网友:
电源起振不容易起振吧,,,开机查一下电源IC工作条件

网友:
查电源开关管供电与控制极之间的启动电阻~可能阻值变大了~更换掉他

网友:
估计是启动电路工作异常引起的。查一下启动电阻看。

网友:
这种搞起来真是麻烦啊有时正常,有时插VGA线就是自动关机开不起来重新插电源又好!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