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73G主板不开机

楼主(2010-09-19):
今天接修一台昂达N73G主板,客户描述不开机,接到板后,观测该机为单桥,插上诊断卡,3.3v灯亮,用镊子触发开关脚,无反应,用万用表测开关脚电压为2.06V,心理想可能是桥不好。更换IO故障依旧,怀疑桥脱焊,用BGA焊了桥,故障依旧,强形开机,复位灯常量,北桥1.5V供电  ,不知如何查起。

网友:
图片上传不了,怎么回事

网友:
你看这个主板有没有W83303 或W83304的开机芯片 如果有先考虑它

网友:
只有W83627DHG这个芯片,别的没有换过了,故障依旧

网友:
RE: 昂达N73G主板不开机图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开机的板查行机条件,开机条件看那一个信号没有满足。
PWRGD_SB电压,跳帽,25M晶振,开关到IO的信号,IO到南桥,南桥再到IO。IO到绿线开机就这么几个条件,是很好查的

网友:
先打一下A14对地阻值,待机3.3是否正常?单桥的芯片是很容易坏,判断它坏还是没坏需要经过测量,而不能怀疑,毕竟换桥不是一个很简单的活。

网友:
这块板做BGA应该先烤十来分钟

网友:
触发条件    RSMRST# RTCRST# 32.768  VBAT NV 需要25M  另外 PWRBTN---IO---SB---IO---PS_ON#

网友:
换IO,开机芯片,不行就是桥了。一般不是脱焊是桥坏了。

网友:
2V多,有点偏低,重点看一下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