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刻录的DVD在电视上放会卡!!!!

楼主(2010-09-19):
帮客户转换摄像机里的视频文件转成DVD VOB格式刻录成功!在电脑上放的全都正常,但是在电视机上放前二分钟很好,后面就很卡,不会是什么原因,碟也换了,刻录机和软件也换过,还是一样的卡!
电脑

网友:
怎么没有人回答啊?

网友:
自己顶起来,期待高手!!

网友:
换一个电视机啊,又可能是不兼容啊,

网友:
如果换了碟片和刻录机依然如此,是不是DVD PLAYER激光头老化,换个DVD-PLAYER试试看

网友:
不是啊,电视物DVD我换过了,也是如此,前二分钟正常,后面就开始卡了,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你去下载一个会声会影12, 在会声会影12里面,通过采集卡把DV里的文件重新录入电脑,然后再用会声会影编辑,直接刻录,看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