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海盗船 CM2X512-5400C4 这款内存的散热片怎么拆下来

楼主(2010-09-19):
这款散热器粘得太紧了,不敢太用力去掰开,大家拆这种散热器是怎么拆的?

另外求这款内存的 SPD 。有的兄弟麻烦上传个我给。谢谢了。

网友:
加热下 要好拆点

网友:
我也想知道 这种带散热片的东西怎么拆合适点

网友:
风枪--别太热,吹着慢慢拔,感觉类似双面胶之类的东西粘的,没其它办法。。。

网友:
是双面胶,我拆过几次。加热下就没什么大问题了

网友:
炉子或者烤箱。。。。。。。。。。。。。。。。。。。。。

网友:
我也试过了.我太用力了,都把pc板,搞坏了.但是学了经验了,下次会加倍小心了.

网友:
散热片是用双面胶粘的,你把壁纸刀的刀片沿边上插进去 慢慢的往里划就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