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0升级cpu问题

楼主(2010-09-19):
现在x40用的是1.2cpu      l2  1m       855gm芯片升到1.6cpu  l2  2m   80536
不知道行不行,因为是bga封装,不敢乱动

网友:
找到低压版的一般可以 ,不是低压版的话不稳定,点应该是可以点亮的

网友:
cpu已经做上去了,bios刷成了2.08最新版,能正常使用,cpu温度不超过50度,有一个问题就是不能全频工作,工作频率598mhz,之前用1.2cpu时是可以全频工作的,电源使用方案设成了一直开着,bios里面设成了最大电源模式,问下如果才能使cpu全频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