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滤波电容造成的故障

楼主(2010-09-19):
       这几天想练习BGA芯片的焊接,手上有块USB接口无效的P4老板,以为是南桥坏了,于是重换了一块好的南桥82801BA,焊接还是成功了,有铅的小芯片,相对好焊。但上电试机,USB端口还是无效,用表打四根USB数据线,对地仍然有6K,300欧,12K,3.3K电阻,怀疑对象只有CP14电容了,拆下后,USB口正常。
       这种电容按道理不容易损坏,写出来希望大家检测的时候不要一来就怀疑是南桥坏了,还是先易后难,一步一步做为好。

网友:
台式机还换桥,不值。

网友:
[b这种桥,没有无铅的。]

网友:
兄弟  电容鼓包了

网友:
拿这种能点得着的板子,练练手还是可以的!!多做几次,可以测试BGA设备的操作,为以后正式上机打基础!!

网友:
也是,以前遇到过,有的USB用不成不一定是南桥

网友:
兄弟旁边的电容鼓包了

网友:
USB口不能用就换南桥

网友:
我看到电容大肚了,LZ你怎么知这个电容坏了?你焊下来测量的吗?

网友:
电容有点鼓,没关系,这板的电容换过几次了,已经不再使用了
是有铅的芯片,我输错了
四个数据线是因为接两个USB口

网友:
USB的四根线分别是VUSB、GND、D+、D-

网友:
这种故障还没见过

网友:
电容鼓包应该是做BGA时弄的

网友:
电容鼓包应该是做BGA时弄的----这话有点真理 呵呵

网友:
我也同意BGA经常鼓电容

网友:
同意鼓包的举手~!

网友:
说的是    不过维修经验是学习了

网友(2010-11-09):
不管是怎么鼓包的都应该测一下吧,学习了,先易后难,有的USB用不成不一定是南桥,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有的USB用不成不一定是南桥,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换桥还不如直接加块USB卡,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