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181进水不触发维修一例

楼主(2010-09-19):
今天接修同行送来的苹果A1181笔记本,进水有半个月了。A1181的这个机器我修到过三台了  一个是945的 一个是965的 听说还有单桥的,可是没有修到过,废话不多说了,拆机吧,轻车熟路。一会就拆出来主板了。这个主板是K36A的代工号。主板上面在CPU附近好多的进水的腐蚀痕迹。(我没有相机。。。。)。首先测试几个主要供电的大电感,并没有看到短路的迹象。看来问题不是很大。将进水的位置清洗干净。等晾干了上电测试。没有待机电压。DC头那个电源指示灯微亮(这个板子如果正常在不接CMOS电池的情况下是应该自开机的)。隔离保护电路与应该没有正常工作,打开图纸测试吧。首先找到F6900 测试有16V左右的电压,在测试D6901后级没有输出。打输出级对地阻值500左右,看来后级部短路。量了量D6901 正反都是无穷大,断路了,找到料板换了一个 PPDCIN_G3H电压出来了 下一步测试Q6950 123PIN的电压正常 5678却没有输出。测试4PIN电压9V左右的高电平。Q6950是P沟道的MOS管,4PIN低电平才导通的。测试Q6910的2PIN 也是低电平,Q6910不导通,Q6950肯定是高电压了。Q6910受控于U6950,U6950受控于U6900,测试U6900 2PIN只有1.5V左右 正常应该是3.3的。打对地阻值只有50多。把U6900摘掉回复到400多。看来U6900短路了 将U6900更换以后再插电源就可以自动上电了。但是用手摸北桥有温度,CPU确实冰的。一测试没有VCORE。VCORE电路用的是ISL9504.到网上找了找没有这个芯片的PDF。只好对着图纸查吧。 首先测试VIN 20PIN 0V ,打对地阻值60多,只好先摘掉芯片吧。测试 回复正常。不上芯片测试芯片的几个重要的脚位。20PIN VIN  0V  22PIN VDD 5V 31PIN PVCC 5V 44PIN VRON 3.3V 测试到这里 其他的地方就懒得测试了 。先修VIN吧。这个电压图纸的定义是PPVIN_S5_IMVP6_VIN.其前级是R7120  10欧姆 ,测试正常。测试R7120上面有12V 。电阻后面也是12V 。我就郁闷了。仔细看了看焊盘。原来是脚位有个过孔。过孔断线了,哈哈 问题就在这里了啊 , 将板子过孔刮开,飞线到VIN脚位。又找了个好的ISL9504换上 一切就绪后,插适配器。自动开机,手摸CPU温升基本正常,插上内存。用示波器打SM_BUS波形。清晰的看到几个跳变的波形,接上屏。正常亮机,维修到此结束!

网友:
楼主果然是高手啊,值得学习的好帖子。
顶 了

网友:
仔细总是会有回报的……

这样看觉得故障还是比较清晰的,但如果是拿着板子在修的话没图纸,那有的折腾

附上图纸就好了……

珍惜别人的经验,也就是增强自己思路……看帖回帖才是硬道理

网友:
楼主一看就是高手,思路清晰,让我看到了差距,值得收藏

网友:
回复 红尘一笑哈哈 的帖子不耻下问怎么打 sm_bus 呀

网友:
在那个位置打到的??  请lz详细解说

网友:
摘掉cpu管理芯片上电没有危险吗

网友:
发的图不是很清楚

网友:
回复 红蚂蚁科技 的帖子用示波器打内存的SM_SDA 或者SM_SCL两个信号脚位 正常的机器会看到三次3.3V左右的负向脉冲波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  非常

网友:
波波好多人都不用啊,不知道修机要不要搞一个呢

网友:
有点不解ISL9504拆掉不装直接测电压,这样子后面的上下管不烧吗?

网友:
请问下这个主板是哪家厂家生产的啊?看电路图看不出来了。。

网友:
我也看不出来主板是哪个厂家做的啊

网友:
是呀!供电芯片拆下能加电吗?

网友:
好贴。苹果的本我还没修过几个,,

网友(2011-10-15):
Q6950的G极电压若为9V的话,此场管应该是导通的,LZ的怎么不导通? G<S啊

网友(2012-03-03):
大哥,看了你的帖子小弟受益匪浅,就是有几点不明白,还希望大哥指点一二:
1.大哥你是怎么会去测D6901的,那个D6901输出的是什么信号,PPDCIN_G3H,这个信号是干什么的呀
2.就是苹果的电压是不是16V然后转成12V做主供电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