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如何安全上电测试

楼主(2010-09-19):
长城300W P4 电源,换掉了辅助电路中的Q3 C3866,Q4 C1815,R11 100,R12 100K,R13 4.7/0.5W,R15 1.5K。
因为我是初学,现在都不敢上电测试,怕又会烧掉一大片。会修电源的师父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安全测试啊?即使有问题也不会再次烧坏换上的新零件。谢谢了。

网友:
一般接灯泡

网友:
把保险管拿掉,然后灯泡接在保险管两头吗?如果接上的话,各点测得的电压会正确吗?

网友:
把保险管取下,然后将灯泡接在保险管处的两头,接上电源,看见电灯亮一下就熄灭,就没事了,这时就可量+5VSB和绿线的电压了。

网友:
怎么没有人回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