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up供电短路

楼主(2010-09-19):
cup供电短路,上管S极和下管D极全接地,该怎么检修?

网友:
这种现象有可能你的北桥挂了,测下北桥上的电容看看,要不再测下显卡的AD线对地阻值

网友:
先用带灯测试测试如果 有灯特别亮的就是北桥坏了,如果没有特别亮的就一个个的拆场管和PWM芯片拆到不短为止。

网友(2011-08-01):
谢谢技术服务小组。终于是PWN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