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2寸液晶显示器屏有点发白

楼主(2010-09-19):
今天接收了一台42寸液晶显示器。屏幕有显示就是有些发白,调亮度和对比度也没有好的效果。不知道是屏有问题还是驱动板有问题。望有经验的同仁给指导一二。

网友:
有图片吗 上传来看看

网友:
可能是驱动板的问题吧,刷一下程序应该可以吧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重新刷一下程序吧

网友:
驱动板故障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拿屏去配一块驱动板看看!!!!!!!效果好的就是原来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2010-10-19):
先不动硬件,刷一下程序试试。

网友:
我这有一个显示器也是可以正常显示,但就是屏的底色发白,找了驱动板也不行,是屏的问题,你应该先刷一下程序不行的话换驱动板,如还不行的话就是屏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