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极性电容容量同耐压相同只是形状不同,为什么它们的功能差别这么大呢

楼主(2010-09-19):
今天我接收了台清华同方纯屏的显示器。通电后行幅不能调,检测发现行幅调整电路上有一个105J65伏的电容损坏。由于找不到相同的电容就用一个104J100V的长扁形的电容代替,发现行幅还是不能调,而且屏幕还有重影。于是我去买了一个1UF100V 短厚些和原来电容形状上相近的电容。结果换上去就好了。难道形状上不同的电容功能上差别这么大

网友(点评):
105和104相差10倍,你还说相近。

网友:
该电容需要安装S形失真校正电容,别的电容是不行的。它是一个1UF的无极性电容。

网友:
只要容量差不多就行了,以前工厂都这样的没有就用别的代。

网友:
104   和105 是不是差太多了。。。。。。。。。。。

网友:
电容除容量以外,还有其它参数呢,,你只是考虑了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