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电容用什么形状的烙铁

楼主(2010-09-19):
    我想问取焊电容  用什么样的工具。最常用的是什么工具,普遍采用的什么方法。谢谢大家了

网友:
普通电烙铁    马蹄形的那种

网友:
用刀头~~的

网友:
换电容什么头都一样的,最好是防静电的焊台不然容易被静电击坏

网友:
随便什么洛铁,加个吸锡器

网友:
普通的镂铁就可以

网友:
刀头的,可以接触两只脚

网友:
这要看个人习惯了,什么用着顺手就用什么样的,这个没有什么固定要求。

网友:
的确是刀头的好用

网友:
刚买了个焊台,还没动手呢,也在疑惑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