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 触发跑到DF 就掉电 我感觉是内存部位的问题

楼主(2010-09-19):
北桥做过 还是一样 不上内存 一样掉电  屏上保险没坏

网友:
上CPU 假负载也一样掉 换了CPU 供电的3个芯片 和2级管 升压电容  还是一样 掉

网友:
找到问题了哈哈 修好了 要求加分 我公布答案

网友:
看来 T4 系类已经  没价值了 MAX1989  一脚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