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主板富士康代工G33M02开机断电求助

楼主(2010-09-19):
G33M02主板刚开始是上电自动开机5秒钟断电又重启后还是5秒钟反复不能开机,加焊南桥后能正常开机使用,用了两三天后又不能开机还是老样子,重新给南桥做了一次还是不行有人遇到过这种板子吗给个意见。强加电5秒秒钟后内存供电从1.8V降到0.26不知道是为什么?IO是ITE8718F-S的已经换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内存供电不正常就先修内存供电 呀

网友:
仔细查查,应该哪里有小元器件损坏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个大问题,测下开机排针是不是两根针始终都是导通的,

网友:
可能 还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开机5秒左右掉电,一般是开关针电压持续被拉低,导致主板误认为开关针一直被短接,查开关针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开机电压不低有5.2V左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