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图纸 无料 如何解决问题 (LENOVO 天逸F40A LA-3061 HGT30 显卡板上Q1的更换过程)

楼主(2010-09-19):
   一直不会盲修 今天硬着头皮上了
  也是同行发来的机器 LENOVO 天逸F40A LA-3061 HGT30 说是显卡板上的Q1坏了 没有装上

如图 如果有图纸 也就秒杀了 也不用在这里浪费大家的时间 显卡板是的板号是LS-3061 找了半天 没有这个图纸 也不知道Q1是个什么东西 可能是三极管(pnp的 npn的) 双二极管 (一进二出 一出二进)mos管 (n沟道的 p沟道的) 也可能是三端稳压 林林总总 不一而足 也不可能找这么多东西一一去试 上电试了一下 故障现象是白屏 没有图像出来 手里有个n沟道的小mos管 也不知道它的脚位 就胡乱按照其本身的脚位装了一下 故障是外甥打灯笼 照旧
  刚好 来了一个同样的主板 但是 也没有什么办法 光看型号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淘宝上也买不到 除了按照上面所列的一一代换之外 唯一的方法只有找同样的料板 如果是这样 时间 成本上都是不划算的 而且如此 也不必写什么维修经验了
  而且这个管也是在反面  安装好了机器也不能测量 百无聊赖 突发奇想 在好板上面飞了三根线出来 假设是A B C三根线 分别测量其电压 如图 而且又测量了一下三个脚位 没有一个是接地的 这样分析 可能是用着一个什么电压的开启的 0。3v 然后是另外的两个脚可能分别是开关脚

  分析可能是低电平导通的p沟道mos管 找不到p沟道的mos管 而且找到了脚位也不一定能对上 遂直接短接3.4v和3.6v端电压的两个脚 (因为其两个电压相差无几 所以敢这样做 如果是短接0.3v的电压的这个脚 我是万万不敢的)心想最多是想改高压板的on off信号一样 如果有白屏现象 再想办法飞线用p沟道的mos管来做 结果试机一切正常 不花一分钱 修好该机

网友:
太帅了。纯收入哈哈。

蔡义洪 -5 版主也灌水呀

网友:
技术加经验,什么时候我才能到这程度啊,这不算灌水吧,要算,那请管理员帮忙删下。

网友:
这样的好似以前修DELL 640的也试过

网友:
我这有一个F41A的板子,也是白屏,换了显卡故障依旧,可是板型一样,芯片组不同,没有你说的Q1,请问你遇到过这个机子同样的故障吗?还能怎么查呢?

网友(点评):
盲修当然没有什么理由 不过先看看供电是没有错的

网友:
白屏通常想到的应该是屏供电没有上去吧~~~3.3V一般可以尝试直接搭过去

网友:
无图纸 无料
对于我来说就废了

网友(点评):
不能就这样放弃了 放弃的都是人民币啊

网友:
跟据外围电路来分析用什么管,不错!

网友:
死马当活马医了!!!     虽然电压相差不大,这样修补知道会不会返修!!

应该是没有反馈信号之类的吧,不然这样接也不能解决吧!!

网友:
根据测量的电压来看应该就是应该3.3v的转换管 可能是p沟道的

网友:
可能三极管

网友:
  不会是三极管 曾经测量过好的那个机器的二极体 正向400多 反向800多 所以就糊涂了 但是只有两个脚是有阻值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单纯的电压转换管

网友:
始终没明白这个管是干嘛用的,要说是开关或电压转换,没装上管子应该输出脚没电压才对啊
不过修好就牛,这小显卡可贵,比一块主板差不到哪去

网友:
刚好 来了一个同样的主板 但是 也没有什么办法  有一个同样的主板 测量过电压的

网友:
  楼上是日本人吗 呵呵 说句佩服要五个字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话不能这么说 无图纸 无料  先干一遍桥 再说   不能轻言 放弃啊   要是放弃的话  就没法提高了是不

网友:
  呵呵 楼上真幽默

网友:
佩服。   不知道老师您怎么想到是三极管那里的问题,一般都是直接干显卡,  有点不解,

网友:
楼主这个管子我知道是给屏供电的 类似于开关的作用  不知道你修过液晶显示器没有 驱动板给屏得供电就是这样的     这种IC驱动板上就有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 修液晶不多  所见略同

网友:
呵 Q1 从元件 分析 就只有 三极管和MOS管 绝不对是同阴或同阳极的二极管了  有了好板作比较  拆下量量元件 比较容易判断出是什么元件 对于楼主的闯劲 表示敬服
但有个问题:此本为有控制的电压,满足信号才导通 你给直接导通了 实际点亮后会不会出现其它问题 ?望楼主告知下

网友:
看看是不是这张图

网友:
哈哈,确实呢,楼上的人说的对,,就算要放弃,还是要干桥的啦,
楼主,你很厉害。

网友:
盲修 一直在努力学习中,,又长见识了,谢谢分享

网友:
  从风行风尚兄弟提供的图纸来看 这个三极管应该是q2 可能是q1 q2q3几个管都在附近 我看错了 我量过 这个三极管没有一个脚是对地的 而且g极的电压在0.4v左右 这个管是低电平导通的p管 而这个管是lcdvdd 是用来3vs电压转换成lcdvdd的 这里唯一担心的就是会不会白屏 而当时刚好有一个同样的机器我试过 没有白屏 所以说 我的判断是对的
  再次感谢风行风尚兄弟

网友:
那我到真没有搞明白,这两个脚接起来就能用了,就算它是个开关信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当时是量过了 可能是p管 但是反向有800多的阻值 让我很疑惑 有怀疑是不是ldo什么的 关于胆量  是因为两点之间的电压相近 理论上短接这两个点是不会大电流的 呵呵 死马当活马医了

网友:
最好烤烤机 怕有后遗症.......

网友:
前天修到个索尼本,白屏,换显卡依旧。没有图纸不会修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不知道能修几块 有时候几天都修不了一块 不过 泡论坛就时间长了 基本上有空就上

网友:
  短接了q2的ds

网友:
楼主好水平 技术加经验  佩服啊

网友:
维修行业有一种技术叫“土夫子”,也许我就是土夫子吧!像这种故障都不会太想,量没有短路直接就拉电压的。有的时候想多了,反而影响思路。呵呵!
很佩服楼主的技术,你的帖子我差不多都看过了。写的好,看的懂。

网友:
回复 网友F:

    那楼主对于电压正常没有短路的机器是怎么一个维修思路呢

网友:
运气好  不过还是有技术支持才行啊

网友:
有的板子出来就有空置的元件,没图纸没资料,怎么判断是厂家故意空置的还是被别人拆掉的

网友(点评):
看焊点咯

网友:
楼主你也太牛了吧  这也能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