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导致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0-09-19):
今天客户拿来一台主机冠盟GMA690-94E2P-MGN主板。。说是系统坏了,重装。那重装一下看看,可以GOHST完在释放文件时出错,
说是“错误的数组或数据超出界限”。。

如上图所示:出现的错误,开始认为是系统盘坏了,换了一张好的。也是一样。又换了一个光驱,也是一样,郁闷中。。那硬盘换了一个好的
,还是一样。晕了。。怀疑是南桥的问题可能导致数据传输出错的(不过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南桥会不会导致数据出错,大家可以帮着分析一下)。做了一下南桥,还是一样。。放一边了,放了半天。没事又拿出来看看,换了一根内存又试,还是到那里就出错。几乎都换了,只有主板和CPU没有换了。那换个CPU 上去,它的是AMD 3000+,开机装系统,到那里没有出错误。很正常。

安装完系统,进入桌面。都很正常,原来CPU能导致这样的错误还是头一次。安装完后,又把它的CPU给安上,开机进系统都正常。。
不知道什么原因,CPU会出这种问题,而且它还不坏,还能用。。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帮着分析一下。。

网友:
这个是CPU里面的内存控制器有问题了,AMD的CPU通病!

网友:
第一次听说

网友:
AMD的U就是好坏了,坏了都会导致各种奇怪的问题

网友:
健发电器, 你AMD 的CPU遇到的还有哪里的问题不防在说一下,也让大家学习一下。。大家还有CPU能引发的一些故障都发出来讨论一下。。不过今天这样的问题还是第一次遇到。。

网友:
感觉是接触问题哦!拿下来 扫扫 再装上去有可能就好了。

网友:
感觉是接触问题哦!拿下来 扫扫 再装上去有可能就好了。
引用 网友A:

很有可能

网友:
amd的CPU经我手上坏的起码有30个以上,INTEL的有4个,amd的U如果坏了都是各种奇怪的问题,比如温度超高的(特别多),装系统出错而且错误比较奇怪的,或者平时用正常但看视频的时候就会死机,所以我现在只要是AMD的机子如果CPU风扇没问题但温度不正常或者奇怪的死机的话,,,呵呵,,优先考虑CPU

网友:
补充说明,以上的故障大部分发生在cpu使用一年左右,不知道是不是因为u是散装的(我们这市场的U都是散装的质保一年,算的真准)而且接口大部分都是AM2的,

网友:
很少碰上U坏的  一年也难得碰上一两次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AMD的U温度不正常,,我也遇到过,测温软件显示CPU温度高,但是手摸散热器温度却不高,后来 把CPU风扇固定架的背板 欢乐 一个铁的,温度问题 即可 就消失了,温度很正常了,后来我想 应该是 主板走形,使CPU与散热器接触不良造成的,有机会你也不妨试验一下

网友(点评):
你说的不错,确实有这样的问题,不过我碰到的比较少,一般我都是先看cpu上的硅脂判断是否存在接触问题再用手感觉一下CPU座附近的pcb板温度如果CPU和散热器底部接触良好但CPU座附近温度很高的话,,呵呵,,考虑换U吧

网友:
我碰到过一次,涵数调用出错,直接换新的了呵

网友:
AMD的U就是好坏了,坏了都会导致各种奇怪的问题
引用 网友C:

是的,AMD的CPU坏了,会让你蓝屏,重启。好过奇怪的故障

网友:
这个CPU重新插拔好几次了,不会是接触不良的问题导致。。可能散装的U的问题。二泉映月 的说法有道理。我这个也是AM2的。。

网友:
修这么多机子,AMD坏的挺多的

网友:
U坏的可能性太小了。而且没有那么奇怪吧?

网友:
楼上你不是专业维修的吧,也许你没有遇到吧。。遇到就不说这个了。。CPU出现的故障还是很多的,特别是AMD的CPU。。。

网友:
我还有个U坏了,,斜横条.有点像花屏,是集显的,开始还以为是单桥松焊,,哪晓得换一块,比之前那块板好点,没有那么快出现斜横条,,,,最后是换U才解决的,,,,这就是集成内存控制器的AMD的U的奇怪的故障,,!!闻所未闻!!!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说的问题我也碰到过2次,我遇到的是白色的竖条跟显卡的那种花屏明显不一样,色彩比较单一没有显卡花屏那样绚丽多姿

网友:
我还遇到过一次,就是开机CPU风扇转两下不转了再转两下又不转了然后再转才能进系统,一开始以为电源的问题,换了电源还是这样,最后全换遍了,到换了CPU才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