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通电后风扇转一下就停了

楼主(2010-09-19):
(无正文)

网友:
一般是肖特基二级管有问题,或电阻短路,电源保护
电容也有这问题

网友:
你拆开电源看了么    或许是电容的事   要么就是二级管有坏的  造成短路

网友:
查5V12V输出整流管坏的多

网友:
电源保护了

网友:
我碰见过 几个 是 13007  或 13009   短路   也是这表现
楼主检查下 13007   13009         输出级的  三极管 二极管  电容

网友:
电源保护,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