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MS-N520E开机不跑码。。

楼主(2010-09-19):
铭瑄MS-N520E主板,能开机,电压,时钟,复位都正常,就是不跑码。是单桥的主板,NF-6100-430-N-A3的桥,那就先做桥吧。做了还是没反映。。CPU是好的。。

网友:
是不是通病啊 坐子虚焊  我也听人家说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跑码的板先先用灯座看 ,清空CMOS  再刷BIOS  最后干桥。

网友:
我做桥了,桥上电容的对地阻值6.5,对吗?是不是有点低啊。。 单桥主板,NV的NF-6100-430-N-A3 是不是坏了。。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这种板子上的CPU座不是BGA封装的。。一般不会虚焊吧。。

网友:
我早些了修了块 775针CPU的板子,不是BGA封装的,座子空焊,加下U座就好了!

网友:
现在是做完桥电压不正常了。。桥的对地阻值6.5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
CMOS放电.刷个BIOS,不行加焊.不行换I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