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20改风扇长转,接USB烧了把USB供电烧了,无电不工作!

楼主(2010-09-19):
D620的,我们自己老板的,修了七次了,都是显卡问题, 这次一狠心,把显卡加焊以后,OK开机,进系统正常,于是决定改风扇长转,挑出5V红线,黄线挑出空了不接,接上USB5V,没想到,没用到一天,晕,老板说要找我麻烦,进系统巨慢,发现USB无供电,风扇不转,巨烫应该是USB供电MOS管烧了,这风扇才0.18A的电流,现在改哪里最安全!?主供电 5VSUS?哪里最安全?还没拆开,风扇还没拆开看,另一组USB接口正常使用!

网友:
今天我也接一620,客户已经修了好多次,都修怕,今天我价格都报不上去了。
现在显卡是做好了,垫子也高了,就差改长转了。本来想U口取电,发现是接电源U口就有5V的,不行得换其他方法了。在找取电口,现在想好了从光驱口去取电。不行给加场管直接从5V供电过来,控制脚随便找个信号就OK了,

网友:
直接短接USB口供电的5V转换心片的IN OUT两角就OK了,机子又USB可以用了,风扇也OK正常!

网友:
c 能用620的都牛X

网友:
挂在光驱上的5V是个好办法

网友:
楼上几位不要省成本了,直接换新版的显卡就行了,老翻修老翻修,信誉很差的,换成新的后,多向客户收钱就行了,羊毛还是出在羊身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