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865GV板,跑C1

楼主(2010-09-19):
内存、U换过,内存供电也正常,压北桥没效果,请教高手还有什么方法可以确定故障部位吗?,很想修好作内存检测仪用,多谢。

网友:
这个板对于我来说很重要,很期待能得到长辈们的帮助

网友:
内存光供电正常不行的,时钟查下正常吗

网友:
我是个新手,现在只有万用表,没办法查时钟,不知查时钟是否有什么技巧?

网友:
应该是内存供电管坏了。。。

网友:
内存槽旁边的小电容虚焊也是有可能不检内存的哦,用风枪吹吹试试,呵~

网友:
测时钟旁边的电感有1v作用的电压没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查内存工作条件
内存的供电  时钟  打排阻的值
第一代内存查:
内存槽上面第一脚REF电压1.25V【内存槽上面有标那里是第一脚】 第七脚主供电2.5V  91  92 总线时钟 总线数据2.5V或3.3V  184脚SPD电压【2.5V或3.3V】

网友:
把涵山给你的测试点数据写上来,帮你看看,分析一下,AD线也要打一下。

网友:
刷BIOS,换IO,烤排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