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主板的问题

楼主(2010-09-19):
在一台机上装的系统。将硬盘拆下来。装到另一台机上就兰屏。是什麽问题。那个师付知道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
蓝屏代码是0X0000007B么。。 磁盘控制器不同 就会引起

网友:
芯片组不一样加载不上驱动会蓝屏,如果一样,SATA MODE 的AHCI选择设置不对,也会蓝屏。

网友:
这问题常见,不过我都是重新装过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