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板是好的,,就是上了假负载就是不出核心电压??

楼主(2010-09-19):
                 现在有很多好的775针的CPU供电和AM2主板,上假负载就是不出核心电压----我是说有些故障主板明明是其他的故障已经修好了,,结果没上CPU前,又上了假负载测量没有VCORE。。,实际上板已经修好了,结果又会误以为是电源管理芯片损坏或是其工作条件没反足,结果反而会画蛇添足,。。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形容一下,,不出VCORE的主板,有没有什么特征或应该留意什么????

网友:
假负载,这是人们设计用来代替真负载的,所以真与假不是完全相同的,,,它只是简单的模拟CPU的部分功能,,,

网友:
775这个问题常见,AM2倒是没见过....还有见过775假负载3.3V的

网友:
我的假负载没有问题,,在另一台技嘉945G-SG2板上是可以出VCORE的,1.24V,,在刚才这台七彩虹775针C.N73V主板,就是不出枋心电压的,,

网友:
假负载只是作为一个辅助工具,主要用来检测主板的各供电时钟复位及各数据线地址线是否正常的,有些板需要上真CPU才出供电的,假负载它不能真正代表CPU的

网友:
有些主板要上cpu才能有供电的

网友:
其实如果板子是好的话 ,你上假的不行  你再真的试下就知道了啊  也许就是那板子特别吧,这些问题别钻的太深,会影响到其他的。

网友:
认证楼上的`
假的东西``知识测试用的啊``

网友:
上真U 试试。 775 跟AM2 的板有是这样的有的上真U会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因为很多板是你假负载不支持的,假负载上面VID脚的组合不够,再就是有些板CPU供电电路有设计回路的,上假负载产生不了回路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上775假负载,复位灯常亮,上CPU复位灯不常亮,所以不要太相信假负载,它只是帮助你去维修的,仅供参考,最终还是要靠你的知识,直觉和经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