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了我的 Fluke 15B 发现 用的是 17B 的主板!

楼主(2010-09-19):
有图有真相

温度 。MHZ 的按键都在。。。

网友:
那不是赚大了!?!?

网友:
15B和17B本来就是一样的主板,差别在只是少了几个零件。

网友:
“那不是赚大了!?!?”,怎么个赚大了?17B就多了测温功能,特别重要吗?

网友:
17B  15B是不是都是FLUKE家族的低端产品?

网友:
“17B  15B是不是都是FLUKE家族的低端产品?”,是的,是的。最低端产品,专门针对中国市场的,fluke中的败类。

网友:
低端的还卖那么贵,我还不如买国产的了!~

网友:
第二张图的牛屎地带看到了。。
这个表量电阻需要一点耐心。

网友:
第二张图的看到了。。
这个表量电阻需要一点耐心。
引用 网友A:

牛屎地带??? 是什么意思 啊!~

网友:
听说两款都使用了“牛屎"芯。

网友:
目前国内生产的15B、17B采用的是绑定的FS9721-LP3芯片,优立德UT60A/B、UT70也是采用该芯片。
我现在用的就是15B,去年买的,唉,当时刚开始用自动量程表,没经验。目前发现了几个问题:1 速度慢,特别是电阻档;2 不能测发光二极管;3 防摔落护套质量差,支架买回来没多久就立不住了,现在只能为它找个“依靠”靠着;4 蜂鸣档测电阻短路表笔初始不为0,要过一会才能变为0。
当然也有优点:1 采用两节AA电池(5号),省电,买来后一直没换过电池;2 与我的5位半台式万用表相比还是比较准的。
总体来讲,性价比太差。
公司十一过后可能会添置一批万用表,我那块已确定交给新人用。

网友:
典型的反映慢,这个就是灵敏度的感念了,数字表也有灵敏度的。买数字表不要迷信牌子,一般维修用具备常用的档位就可以了。第一只要测量误差在规定范围内就可;第二就要看灵敏度了。看灵敏度如何只要在二极管档,只要两表笔一接触蜂鸣器立即发出响声,就证明可买。有好多的国外及国内品牌的数字表,当你的两只表笔接触后,蜂鸣器不是立即发声,而是延迟零点几秒才响。大家试想当我们跑线路的时候,这个延迟的时间会对我们产生多大的不便!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11楼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