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420A加电不亮维修

楼主(2010-09-19):
前几日,接一联想420A机器,故障为加电不亮机(此机从安徽拿过来的)。加电看电流,像是显卡(ATI M52-P)----到0。76就不动了。跟客户谈好加焊的价,又谈了换芯片的价,提着一颗心直接上了BGA,慢慢的加热,无铅的真恨人,还没等珠子化我就听见了芯片鼓包的响声,看到显卡起了好几个包,但我还是硬着头皮,BGA完全熔化为止。终于好了,冷板一量,显卡没短----以前做过的像NV7300的显卡,鼓了照样能点亮使用。可是一开机,不行了,电流上到1。3A外接没点亮。略谈客户,直接换了测试的显卡,亮机,可是在装系统的过程中蓝屏一次,只要机器一工作起来各芯片老烫,就连那背面的两粒显存也烫的历害。真是怕什么来什么。机器好不容易装完系统了,可是用着用着死机了,我硬关了机,再开,跳过LENOVO的画面后就出现了满屏的aaaa(记不清是不是a了,反正N多相同的字母)又换了块显卡,还是如此,于是我怀疑显存。靠显卡的两片显存重新植球,用了一阵,故障又 aaaaa 的花屏了,于是又准备从植背面两显存,结果在用风枪吹显存的过程中,一个显存被干坏了,现在等显存。。。。。修的很直接,也没什么技术含量,倒是把人累的不轻。但我现在也搞不懂换完显存好与不好的事,情。如此特向论坛弟兄们求助。谢谢!

网友:
显存这一块修完,用鲁大师测下,北桥,CPU及显卡的温度,到低谁影响了花屏

网友:
显存坏的不多吧,我修这两年机器,还没见有显存爱坏的,除非人为陨坏、、

网友:
   做显卡的时候把显卡存做坏了吧

网友:
  DELL 1400我就有这种现象,做完显卡后又做显存才可以正常

网友:
楼主有试过换安装版的系统或是换硬盘的吗?

网友:
机器已修好。和显卡同一面的两粒显存不知哪一块可能脱焊了。拔下来重新植珠就好了。四颗显存,我换了两颗,重新植球两颗。很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