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寸 液晶显示器开机后画面闪

楼主(2010-09-19):
    今日,接到一台14寸 液晶显示器开机后,图象画面在相隔7~8秒闪动一下,经拆机检查电压输出到高压部分的为13V,输出到驱动板的5V及13V
均为正常.经试拨掉电源开关触发部分排插座后,画面不闪动了,经分析为电源轻触开关漏电引起的(轻触开关一端接地,一端接3.3V电压),然后更换此开关,插电试机为OK.

网友:
   呵呵。     还好吧这个要是我也因该能解决嘿嘿

网友:
我还以为是高压部分的问题

网友:
我还以为灯管可能不正常,老化了呢,没想到时开关啊,这种概率应该不高吧

网友:
开关漏电导致屏闪很常见,再就高压灯管打火也导致屏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