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9S 拆机后加焊显卡出现了BOIS密码

楼主(2010-09-20):
ASUS F9S 拆机后加焊显卡出现了BOIS密码,今天接一台ASUS F9S客户送来是外接显示,屏不显示,拆机加焊显卡后装机,出现了BOIS密码,无法进入BOIS,请问各位兄弟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密码是什么?怎么会出现密码?
出现密码后按三次ESC跳过后会出现要求按F1跳过 按F2进入BOIS设置,但只有按F2才有反应,之后出现checkfing nvram

网友:
记得谁发过一个密码表。你可以找找。

网友:
有万能密码,很好记,你要查一下该机器是哪天出现的密码。

网友:
基地刚好有解这个密码的资料,你找一下吧,我也遇到过,搞BIOS搞定的。

网友:
看画面上提示的日期,对应论坛里的密码表,就可以解开。

网友:
有谁知道这个密码产生的原因在哪呢

网友:
出现密码后按三次ESC跳过后会出现要求按F1跳过 按F2进入BOIS设置,但只有按F2才有反应,之后出现checkfing nvram

网友:
有谁知道这个密码表在哪儿下吗,论坛里面找了,只有DELL的密码表,不知道是不是啊,有谁发一个,我的34268870@QQ.com

网友:
谁有这个密码表,发一个,谢谢了   34268870@QQ.com

网友:
  是因为做BGA的时候把COMS电池拿下来就出现这个问题了吧

网友:
传说中的密码表在哪里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多谢楼上的兄弟

网友(2010-10-31):
谢谢大家了,让我们以后更加多的资料帮助大家,这次帮我大忙了

网友:
有了这个密码表就好了呵呵

网友:
重新刷BOIS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