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的工作流程之主板加电前 (申请加精)

楼主(2010-09-20):
    主板加电前有部分电路还在工作,如主板上的CMOS电路,RTC电路,它们使用的CMOS电池作为电源,而当接通ATX电源后,即使主板不加电,主板上的待机稳压电路,开机电路也都开始工作,为主板能够随时加电工作做准备.
1    没接ATX电源前
    只要主板上的CMOS电池有电并且CMOS跳线正确,主板上的CMOS电路就一直工作,南桥芯片内的CMOS存储器数据不会失去,CMOS电路的RTC电路就一直工作,可以在南桥芯片外的实时时钟晶振测量电压,波形.
2   接通ATX电源触发前
   当接通ATX电源后,主板上的5VSB,3VSB 稳压电路开始工作,把ATX电源插座第9脚输入的待机电压转换成5V和3.3V.
   5VSB 电压给主板的CMOS电路供电并切断CMOS电池的供电,以节省电力,同时给主板上的USB接口,PS/2接口供电,有些主板上还要给I/O芯片和内存部分电路供电.
   3VSB 电压主要给南桥芯片和与开机电路有关的部分供电 ,部分主板上还会产生1.5V或1.25V的电压给其它一些芯片供电.
   这时主板上的开机电路在待机状态,等待触发信号,在主板上的开机针脚间可以测量到3. 3V或5V的电压.
3   触发主板上的开机针脚时
    当触发主板上的开机针脚时,两个开机针脚间的电压有一个瞬间的变化,这个变化信号就是开机信号,开机信号送到开机电路的输入端,开机电路接收到这个信号后经过处理送出低电平的开机信号,拉低ATX电源的第16脚PS-ON电平,ATX电源开始启动,各输出端输出正常的工作电压,主板各部分供电电路得到供电,主板开始启动.(注意:在20针的ATX电源中,开机脚为14脚,24针的电源为16脚,颜色都为绿色)
   主板上的开机电路大多是由I/O和南桥两部分组成的,有部分主板不经I/O芯片而直接由南桥芯片组成,少量主板则用专用的开机芯片/复位芯片,但开机电路通常都需要南桥的参与.
    在这里要注意,开机电路压根的开机触发信号是一个脉冲信号,只要开机电路得到一个触发信号,就认为接收到开/关机指令,而输出的开机信号则是一个持续的信号,在没有响应开/关机指令前一直维持不变.
      唉,真是累了,各位好友,以上写得有错的,请给予更正,夜了,有时间在写  主板加电后的工作流程    祝大家早日能学会维修电脑     再给大家传一个{插槽定义之图文讲解}

网友:
附件传不上,有空再传吧!

网友:
只会修笔记本   主板接触过  来学习下

网友:
这真是学习的地方呀

网友(2013-03-12):
很想了解一下,刚在学修。

网友:
没图好像显得很抽象啊,楼主

网友(2013-04-28):
说的很好,但是后面的怎么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