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桥掉点了求高手相助

楼主(2010-09-20):
ASUS Z99D的本子。刚拿来时开机无显黑屏,有进LOGO时的声音。偶尔能亮机。一切正常。隔一段时间又出现这个问题。怀疑显卡问题,做了显卡。这个机器显卡是独立插板的G86-703-A2的芯片。显卡下面是MCP67MD-A2的集成的南北桥。做完显卡再开机是白屏,能听见进LOGO的声音。按压显卡位置(也算是北桥位置,显卡的下方是北桥),亮机。正常了半天,又出现白屏无显。再按压,机器竟然起不来了。黑屏!也没有了进LOGO时的声音了。这时电流是从待机0.04升到0.5再0.9再1.1再到0.9。好象是死了。按关机键后,不关机,一直重启。电流升到0.87,再掉到待机电流,然后自动又启动。一直这样循环。(拔了显卡板也这样)。只好拆机做这个超级北桥。谁知值球时一不小心,把北桥上的一个焊盘给弄掉了。查了PDF,好像这个点是HT-MCP-COMP-VDD.这个应该是个补偿信号吧?这个点重不重要,没有的话能否正常? 就是这个AM12角。请各位师傅给看看,没有这个点能行吗?要不然就定个芯片。还有,我这个问题是否能确定是北桥的问题?麻烦大家给点建议哦

网友:
桥上掉点好麻烦哦,去订一个桥吧,不到一百元/个。做该机器,你一开始一定要测试好显卡板是不是好的,就是用显卡板去好机器上试,让心里有一个数,再来确定做北桥,做时,要注意温度,该桥爱坏。

网友:
这个北桥真的是那么娇贵吗?都不敢乱动了。

网友:
换个一新的桥吧

网友:
换,还有什么办法

网友:
其实这款机子是显卡容易虚,不过是不是你压的力量太大照成北桥虚了,这个北桥肯定要换的了。。。

网友:
  桥掉点只能换了吧,补也补不上去的   这款机器显卡和桥都容易出问题,要先确定是显卡还是桥

网友:
换一个新桥吧!

网友:
感谢各位老鸟的建议。我已经定了北桥,还没到。回头做完桥后,把结果发上来。为后来者做参考。

网友:
MCP67MD-A2这个桥不好做BGA,不要时间太长,温度不要过高,做完BGA容易短路。小心呀。

网友(点评):
买个有铅的测试桥,220°就做上去了

网友:
拆下之前加焊了一次.焊这前这两个电容的对地阻值为031,焊好后再测为002.并切北桥供电电感为010.后来拆下北桥供电电感为120.感觉是把北桥给做短了?

网友:
这种机子把显卡板拿下来也回有LOGO声音的,原先是显卡的问题,楼主你把故障扩大化了

网友:
原先是北桥的问题,只是lz走了弯路,这个芯片85rmb测试的。

网友:
对了,在机器亮的时候用测温软件看了看,CPU 50度   显卡开机就68度.还有个MCP的温度(这个应该是板子上桥的温度吧)是78度.有时会升高到80-90多.显卡已重新植过球了.

网友:
我也感觉是走了弯路.明天桥就能到了.老天保佑做上桥就好.要不就麻烦大啦.阿米佗拂.上天保佑.

网友:
没什么大不了的,维修就是这样的,有时也很难精准的判断出来,只有用代换法,不行的话零件就留下。

网友:
这个桥好像不 好 做

网友:
其实这款机子是显卡容易虚,不过是不是你压的力量太大照成北桥虚了,这个北桥肯定要换的了。。。
引用 网友A:
当时机子不亮,心里一急,用的劲大了点啊。之前也压过,都没事,所以又加了力。我感觉自己确实是一名悍将。。。。。。。。。。。名副其实的悍将!!!汗颜

网友:
呵呵,修笔记本不能那么强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