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核心电压慢慢跳变

楼主(2010-09-20):
富士康945主板CPU没供电,cpu不发热。用万用表量Q1的S极(也就是cpu核心电压),电压会慢慢的从0V升到1.1V,这样cpu就发热了,再把主板电源关掉,再开机,这样主板才能正常。这是哪里出问题啊。

也就是说要等cpu预热一下,再断掉再开机才正常。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可能是某个IC性能不良引起的,用代换法换电源管理芯片和高低端管试下看看

网友:
用代换法换电源管理芯片和高低端管试下

网友:
换电源先.不行在加焊下电源IC.

网友:
直接量一下Q1的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