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求怎么快点看懂图纸上面的英文 怎么看图纸

楼主(2010-09-20):
比如说开启信号,低电频,高电频,以及一些总线上面的信号输入,输出
  还有 那些VS TEST、COMP、CFG  这些都把我搞晕了,  这些英文上哪查呢。论坛里有这样的帖子吗?    修机要看图纸,只看一些芯片的管脚定义是不行的,再说一些复杂的芯片,以我的工夫,很多还看不懂的,就想学习练习一下,希望能多多支持咯!哎,笔记本修理去学过,但是上学的时候没好好干,老师讲的还给老师了,所以······        主要和我说一下,我怎么能学到,哪里有这方面的资料  谢谢

     谢谢同学们的支持,我发此贴后找到了这样类似的信息,   我就把那些诠释复制  粘贴上了, 还希望版主不要说我是灌水,因为我在本论坛里找了好长时间,都没找到这样的帖子,于是  我就·····       如果我搞的还不够全的话,还希望同学们或者是大师们给补充一下,也为了我们更好的学习嘛,让更多的人学到这知识    为了更好的让不会看那些图纸上的英文的同学们的搜索,我把标题重复了一遍

网友:
              不好意思,同学们,  我找到了,找到的应该不是很全的,但是也不少,从别的论坛里找到的,但是在本论坛里好像是不多,反正我是没找到,行了,废话少说  那我就开始复制粘贴了
     笔记本主板各种信号说明(其余的烦请各位达人继续补充,或者有什么错误的请指教)
   很多的人在看笔记本图纸时,对里面的各种代号,弄不清楚!其实这些都是英文缩写!

  首先说ALW,它的英文全称是Alway,意思是总是,如+5VALW,它用在当电源插上后,这个电压就应该都有的,所以我们在插上电源后,只有是ALW,不管是3VALW,还是5VALW,只要是ALW,都应该有它相应的电压,它是给开机电路用的,如EC等。
   其次是SUS,它的英文全称是Suspend,意思是延缓,挂起的意思,如+3VSUS(SLP_S5# CTRLD POWER这些将在上电时序中讲解)它的电压产生实在ALW的电压后面,当接收到 SUS_on控制电压后就会产生此一系列的电压,此电压不是主要供给电压,只是为下一步的电压产生提供铺垫,但不代表这电压不重要,没有SUS电压,后面的电压就不会产生。
  再次是RUN电压,RUN电压没有缩写,它的意思就是跑、运行的意思,这个才是南北桥工作的主要电压,当然南北桥也需要SUS电压。系统真正运行的话就需要RUN电压正常,如果RUN电压不稳定会造成主板的不稳定。
   未完请继续………………………………………………………………………………………

网友:
         PLTRST#
    总复位信号: PLTRST#是Intel® ICH9整个平台的总复位(如:I/O、 BIOS芯片、网卡、 北桥等等)。在加电期间及当S/W信号

通过复位控制寄存器(I/O 寄存器 CF9h)初始化一个硬复位序列时ICH9确定PLTRST#的状态。在PWROK和VRMPWRGD为高电平之后ICH9

驱动PLTRST#最少1毫秒是无效的。当初始化通过复位控制寄存器 (I/O 寄存器 CF9h)时ICH9驱动PLTRST#至少1毫秒是有效的。
注释: 只有VccSus3_3正常时PLTRST#这个信号才起作用.

THRM#        热报警信号:激活THRM#为低电平信号使外部硬件去产生一个SMI#或者SCI信号

THRMTRIP#
   热断路信号: 当THRMTRIP#信号为低电平型号时,从处理器发出热断路型号,ICH9马上转换为S5状态。ICH9将不等待来自处理器的

准予停止的信号返回便进入S5状态。

SLP_S3#
  S3 休眠控制信号: SLP_S3# 是电源层控制。当进入S3(挂起到内存)、S4(挂起到硬盘)、S5(软关机)状态时这个信号关掉所

有的非关键性系统电源。

SLP_S4#
  S4 休眠控制信号: SLP_S4# i是电源层控制信号. 当进入S4(挂起到硬盘)、S5(软关机)状态时这个信号关掉所有的非关键性系

统电源。
注释: 这个Pin脚以前常用于控制ICH9的DRAM电源循环功能.
注释:在一个系统中关于Intel的AMT的支持,这个信号常用于控制DRAM的电源,
注释:在M1状态下(当主机处于S3、S4、S5状态及可操作子系统运行状态)这个信号被强制为高电平连同SLP_M#给DIMM提供充足的电

源用于可操作子系统。

SLP_S5#
  S5 休眠控制信号: SLP_S5# 是一个电源层控制信号.当系统进入S5(软关机)状态时SLP_S5# 用于关闭系统所有的非关键性电源。

SLP_M#
  可操作睡眠状态控制信号:用于电源层控制Intel AMT子系统。如果不存在可操作引擎固件,SLP_M#将与SLP_S3#同步。

S4_STATE#
  S4 状态指针信号:当机器在S4或者S5状态下该信号为低电平有效。当机器在S3状态时可操作性引擎强制SLP_S4#连同SLP_S4#处于高

电平,这个信号能用于其它设备了解本机的当前状态 。

网友:
       PWROK
  电源正常信号:所有电源分配总线稳定99ms以及PCICLK稳定1ms时,PWROK给南桥一个有效标志。. PWROK可以异步驱动。PWROK低电

平的,南桥就会认为PLTRST#有效。
注释: 1. 在正常的三个RTC时钟周期里南桥使电源完全复位并生成完整的PLTRST#信号输出,PWROK必须是最小值处于无效状态。
2. PWROK必须无假信号,即使RSMRST#是低电平。

CLPWROK
  控制LINK电源正常信号:当CLPWROK有xxxxxx,表示从电源到控制LINK子系统(北桥、南桥等)是稳定的以及通知南桥使CL_RST#无效

直到北桥收到这个信号。
注释:RSMRST#无效之前CLPWROK不许有效。
注释:在PWROK有效之后CLPWROK不许有效。

PWRBTN#
  电源按钮:电源按钮将引起SMI#或者SCI来指出系统的一个睡眠状态。如果系统已经是睡眠状态,那么这个信号将触发一个唤醒事件

。如果PWRBTN#有xxxxxx间超过4s,不管系统在S0、S1、S3、S4状态,这时都会无条件转换到S5状态。这个信号的内部有一个上拉电阻

及输入端有一个内设的16ms防反跳的设计。

RI#
  铃声提示: 这个信号是一个来自Modem的输入信号。它允许一个唤醒事件,在电源故障的时候进行保护 。

SYS_RESET#
  系统复位:防反跳之后这个信号强制一个内部的复位。如果SMBus空闲,南桥将马上复位,另外,在系统强迫一个复位之前,

SYS_RESET#将等待25ms±2ms直到SMBus空闲。

RSMRST#
  恢复常态的复位信号:这个信号用于重置供电恢复逻辑, 所有电源都有效至少10ms这个信号才会起作用,当解除有效后,这个信号是

挂起的汇流排稳定的一个标志 。

LAN_RST#
  LAN 复位:当这个信号有效的时候,在LAN内部控制器进行复位,在LAN的ccLAN3_3 和 VccLAN1_05及VccCL3_3电源正常状态下该信

号才会有效。当解除有效后,这个信号是LAN汇流排稳定的一个标志
注释: 1. 在RSMRST# 解除有效之前LAN_RST# 必须是有效的。
2. 在PWROK有效之后,LAN_RST# 必须有效。
3. 在VccLAN3_3 和 VccLAN1_05及VccCL3_3电源都正常的情况下LAN_RST#必须有效1ms。
4. 如果集成网卡不用LAN_RST#可以把它连接到Vss。

WAKE#
  PCI Express* 唤醒事件 :边带唤醒信号在PCI Express插槽上有部件并发出唤醒请求信号 。

MCH_SYNC#
  北桥同步信号:这个输入信号与PWROK在内部是相与的,该信号连接到北桥的ICH_SYNC# 输出端。

SUS_STAT# / LPCPD#
  挂起状态信号:该信号有效表明系统马上要进入低功率状态。它能监控这些设备以及内存从正常模式进入挂起模式,也能用于隔离

其它外围设备的输出并关闭它们的电源,该信号在LPC I/F上调用LPCPD#来实现的。

SUSCLK
  挂起时钟信号:这个时钟是RTC时钟发生器通过其它芯片产生的时钟来输出的。

VRMPWRGD
  CPU电源正常信号:这个信号直接连接到CPU电源管理芯片,该信号正常表示VRM是稳定的。这个输入信号与PWROK在内部是相与的
这个信号在挂起的时候是正常。

CK_PWRGD
  时钟脉冲发生器电源正常信号:当主电源有xxxxxx这个信号去时钟发生器,当SLP_S3#和VRMPWRGD两个信号都为高电平时这个信号也是

高电平有效。

PMSYNC# (仅用于笔记本电脑) / GPIO0
  电源管理同步信号:当该信号有效,在退出C5或者C6时该信号由北桥使CPUSLP#这个脚无效。这个信号也可以用于GPIO。

CLKRUN# (仅用于笔记本电脑)/ GPIO32 (仅用于桌面电脑)
  PCI时钟运行信号: 这个信号用于支持PCICLKRUN协议。当连接到外部设备时需要申请重启时钟或者预防时钟停止。

DPRSLPVR (仅用于笔记本电脑) / GPIO16
更深层睡眠-稳压信号:这个信号用于VRM在C4状态下将电压降到更低。当这个信号为高电平,稳压器输出更低的深睡眠电压。该信号

为低电平时(默认值为低电平),稳压器输出正常的电压。 (稳压器指VRM:Voltage Regulator Module)

DPRSTP# (仅用于笔记本电脑) / TP1 (仅用于桌面电脑)
  深度停机信号:这是DPRSLPVR信号的一个复制,低电平有效。
  我也不知道你们会不会了,     我就在这发一个简单的电路图解释了  如果有什么不妥的,请联系!

网友:
       信号        类型        说明
ADS#        I/O        Address Strobe:地址锁存信号,系统总线通过这个信号向芯片组发送请求阶段2个周期中的第一个周期。GMCH芯片可以通过这个信号通过这个信号监视循环和打断数据传输
BNR#        I/O        Block Next Request:次级申请阻止,当一个新的申请信号发出时,此信号可以组织申请总线信号的其他申请信号。这个信号可以灵活地控制CPU总线引脚
BPRI#        O        Bus Priority Request:总线优先权申请,GMCH芯片是唯一有权控制总线优先权的芯片,这个信号在HCLK#信号有xxxxxx可以对系统总线产生作用
BREQ0#        I/O        Bus Request 0:总线申请0,GMCH芯片在CPURST#信号有效期间内把BREQ0#信号拉低,
CPURST#        O        CPU Reset:处理器复位,当ICH芯片发出的PCIRST#信号后,GMCH芯片会向CPU发送CPURST#信号,来将CPU复位
DBSY#        I/O        Data Bus Busy:数据总线繁忙信号,当多路数据同时传输时,此信号可以保障数据传输
DEFER#        O        Defer:延迟,按照GMCH芯片的延迟要求进行定期延迟信号,另外此信号也为CPU重新尝试操作提供了时间保障
DIVN[0:3]#        I/O        Dynamic Bus Inversion:动态总线反向信号,和HD[0:63]信号一起被驱动,信号被取反后发送
DPSLP#        I        Deep sleep:深度待机,此信号由ICH芯片驱动,为CPU提供C3或C4状态的控制
DRDY#        I/O        Data Ready:数据准备完成,当数据在传输之前,准备完成后,产生这个信号,数据等待传输
HA[31:3]#        I/O        Host Address Bus:主机地址总线,HA[31:0]信号与CPU的地址总线相连,注意CPU的地址总线是被取反的
HADSTB[1:0]#        I/O        Host Address Strobe:主地址锁存信号,HA[31:3]#信号与CPU总线相连,在CPU周期内,HA[31:3]# 和 HREQ[4:0]#有2倍的转换比率
HD[63:0]#        I/O        HOST DATA:主机数据总线,这个信号与CPU的数据总线相连,HD[63:0]在数据总线上以4倍速速率进行传输。注意:数据信号在处理器上传输时被置反
HDSTBP[3:0]#
HDSTBN[3:0]#        I/O        Differential Host Data Strobes:差分主机数据选通信号,这个信号用于同步传输多路HD[63:0]信号和DIVN[3:0]信号
选通信号        数据位
HDSTBP[3]#,HDSTBN[3]#        HD[63:48]#, DINV[3]#
HDSTBP[2]#, HDSTBN[2]#        HD[47:32]#, DINV[2]#
HDSTBP[1]#, HDSTBN[1]#        HD[31:16]#, DINV[1]#
HDSTBP[0]#, HDSTBN[0]#        HD[15:0]#, DINV[0]#

HIT#        I/O        Hit:高速缓存保持不变的请求总线
HITM#        I/O        Hit Modofied:高速缓存保持变更的请求总线,并且承担提供总线的任务
HLOCK#        I/O        Host Lock:主机锁信号,所有的CPU周期都受HLOK#信号和ADS#信号控制。当HLOCK#信号由CPU发出的时候,GMCH的内存接口将无法使用

网友:
          信号        类型        说明
主机接口
ADS#        I/O        Address Strobe:地址锁存信号,系统总线通过这个信号向芯片组发送请求阶段2个周期中的第一个周期。GMCH芯片可以通过这个信号通过这个信号监视循环和打断数据传输
BNR#        I/O        Block Next Request:次级申请阻止,当一个新的申请信号发出时,此信号可以组织申请总线信号的其他申请信号。这个信号可以灵活地控制CPU总线引脚
BPRI#        O        Bus Priority Request:总线优先权申请,GMCH芯片是唯一有权控制总线优先权的芯片,这个信号在HCLK#信号有xxxxxx可以对系统总线产生作用
BREQ0#        I/O        Bus Request 0:总线申请0,GMCH芯片在CPURST#信号有效期间内把BREQ0#信号拉低,
CPURST#        O        CPU Reset:处理器复位,当ICH芯片发出的PCIRST#信号后,GMCH芯片会向CPU发送CPURST#信号,来将CPU复位
DBSY#        I/O        Data Bus Busy:数据总线繁忙信号,当多路数据同时传输时,此信号可以保障数据传输
DEFER#        O        Defer:延迟,按照GMCH芯片的延迟要求进行定期延迟信号,另外此信号也为CPU重新尝试操作提供了时间保障
DIVN[0:3]#        I/O        Dynamic Bus Inversion:动态总线反向信号,和HD[0:63]信号一起被驱动,信号被取反后发送
DPSLP#        I        Deep sleep:深度待机,此信号由ICH芯片驱动,为CPU提供C3或C4状态的控制
DRDY#        I/O        Data Ready:数据准备完成,当数据在传输之前,准备完成后,产生这个信号,数据等待传输
HA[31:3]#        I/O        Host Address Bus:主机地址总线,HA[31:0]信号与CPU的地址总线相连,注意CPU的地址总线是被取反的
HADSTB[1:0]#        I/O        Host Address Strobe:主地址锁存信号,HA[31:3]#信号与CPU总线相连,在CPU周期内,HA[31:3]# 和 HREQ[4:0]#有2倍的转换比率
HD[63:0]#        I/O        HOST DATA:主机数据总线,这个信号与CPU的数据总线相连,HD[63:0]在数据总线上以4倍速速率进行传输。注意:数据信号在处理器上传输时被置反
HDSTBP[3:0]#
HDSTBN[3:0]#        I/O        Differential Host Data Strobes:差分主机数据选通信号,这个信号用于同步传输多路HD[63:0]信号和DIVN[3:0]信号
选通信号        数据位
HDSTBP[3]#,HDSTBN[3]#        HD[63:48]#, DINV[3]#
HDSTBP[2]#, HDSTBN[2]#        HD[47:32]#, DINV[2]#
HDSTBP[1]#, HDSTBN[1]#        HD[31:16]#, DINV[1]#
HDSTBP[0]#, HDSTBN[0]#        HD[15:0]#, DINV[0]#

HIT#        I/O        Hit:高速缓存保持不变的请求总线
HITM#        I/O        Hit Modofied:高速缓存保持变更的请求总线,并且承担提供总线的任务
HLOCK#        I/O        Host Lock:主机锁信号,所有的CPU周期都受HLOK#信号和ADS#信号控制。当HLOCK#信号由CPU发出的时候,GMCH的内存接口将无法使用
HREQ#        I/O        Host Request Command:主机申请指挥信号,给每个申请信号定义,GMCH芯片控制每个申请信号的权限
HTRDY#        O        Host Target Ready: 主机目标准备完成,此信号表示处理器处理的目标能进入数据传送阶段
RS[2:0]        O        Response Status:应答状态信号,所表示的应答信号为:
000 空闲状态
001 再次尝试回答
010 应答延迟
011 应答预约(不由GMCH驱动)
100 硬件错误(不由GMCH驱动)
101 无数据应答
110 内部写回
111 正常应答
DDR SDRAM接口
SCS[3:0]#        O        Chip Select:片选信号,这些引脚可以选择特定的DDR SDRAM内存
SMA[12:0]        O        Multiplexed Memory Address:多路传输存储器地址,这些信号用来为DDR SDRAM内存提供多路传输的行、列地址
SBA[1:0]
        O        Bank Select (Memory Bank Address):存储层选择,这个信号定义每个DDR SDRAM内存中哪些层被选中
SRAS#        O        DDR Row Address Strobe: DDR行地址锁存
SCAS#        O        DDR Column Address Strobe: DDR列地址锁存
SWE#        O        Write Enable:写入允许,同SCAS#和SRAS#配合使用
SDQ[71:0]        I/O        Data Lines:数据线,这些数据线用于同DDR SDRAM内存的数据线连接
SDQS[8:0]        I/O        Data Strobes:数据锁存,这个信号是为了获取数据时使用的,在写周期内,SDQS[8:0]把内部存的数据连成一个环行,来保证数据不丢失,在读周期内,SDQS[8:0]把内部存的数据排成一行,逐个读入数据
SCKE[3:0]        O        CLOCK Enable:时钟允许,这个引脚向DDR SDRAM内存发送刷新指令或者电源中断指令
SMAB[5,4,2,1]        O        Memory Address Copies:存储器地址拷贝,这个信号和SMA[5,4,2,1]是相同的,用于减少指令时钟周期读取地址信号的时间
SDM[8:0]        O        Data Mask:数据标记,在写周期的时候,这个信号如果有效,传输的数据将会被打上标记
RCVENOUT#        O        Reserved output:应答输出
RCVENIN#        O        Reserved input:应答输入
AGP接口信号
GST[2:0]        O        Status:状态,向AGP提供状态信号来控制AGP工作在什么工作状态下(000~111共8种工作状态)
GADSTB[0]        I/O        Address/Data Bus Strobe-0:地址/数据总线选通信号0,为AD[15:0]和C/BE[1:0]#信号提供2倍速或是4倍速的数据时钟控制信号

网友:
             没有了  就这些了 ,  我这样复制粘贴,  不算是灌水吧,  但是我在这论坛里  找了好长时间都没找到这样的帖子,  这不   我就····         如果不全的话,还请同学们多多添加!!!

    为了更好的让同学们搜索到这帖子,我把帖子名字改一下   重复一下   希望不要见怪!

网友:
没事多上百度,多在论坛里潜水 ,需要慢慢积累.

网友:
楼主辛苦了,正需要这个。

网友:
     我也是从别的地方搞来的,  如果不全的话,还希望同学们添加呢  我也正在学这东东呢

网友:
楼主辛苦,这个东西好!特别是对我们新手

网友:
我也来一点,不过没仔细看有没有重复的        一、CPU接口信号说明
1.  A[31:3]#            I/O            Address(地址总线)
       这组地址信号定义了CPU的最大内存寻址空间为4GB.在地址周期的第一个子周期中,这些Pin传输的是交易的地址,在地址周期的第二个子周期中,这些Pin传输的是这个交易的信息类型.
2.  A20M#             I               Adress-20 Mask(地址位20屏蔽)
        此信号由ICH(南桥)输出至CPU的信号.它是让CPU在Real Mode(真实模式)时仿真8086只有1M Byte(1兆字节)地址空间,当超过1 Mbyte位空间时A20M#为Low,A20被驱动为0而使地址自动折返到第一个1Mbyte地址空间上.
3.  ADS#              I/O             Address Strobe(地址选通)
        当这个信号被宣称时说明在地址信号上的数据是有效的.在一个新的交易中,所有Bus上的信号都在监控ADS#是否有效,一但ADS#有效,它们将会作一些相应的动作,如:奇偶检查、协义检查、地址译码等操作.
4.  ADSTB[1:0]#       I/O             Address Strobes
        这两个信号主要用于锁定A[31:3]#和REQ[4:0]#在它们的上升沿和下降沿.相应的ADSTB0#负责REQ[4:0]#和A[16:3]#,ADSTB1#负责A[31:17]#.
5.  AP[1:0]#            I/O            Address Parity(地址奇偶校验)
        这两个信号主要用对地址总线的数据进行奇偶校验.
6.  BCLK[1:0]           I              Bus Clock(总线时钟)
        这两个Clock主要用于供应在Host Bus上进行交易所需的Clock.
7.  BNR#               I/O             Block Next Request(下一块请求)
        这个信号主要用于宣称一个总线的延迟通过任一个总线代理,在这个期间,当前总线的拥有者不能做任何一个新的交易.
8.  BPRI#               I               Bus Priority Request(总线优先权请求)
        这个信号主要用于对系统总线使用权的仲裁,它必须被连接到系统总线的适当Pin .当BPRI#有xxxxxx,所有其它的设备都要停止发出新的请求,除非这个请求正在被锁定.总线所有者要始终保持BPRI#为有效,直到所有的请求都完成才释放总线的控制权.
9.  BSEL[1:0]           I/O       Bus Select(总线选择)
        这两组信号主要用于选择CPU所需的频率,下表定义了所选的频率:
10.   D[63:0]#             I/O          Data(数据总线)
        这些信号线是数据总线主要负责传输数据.它们提供了CPU与NB(北桥)之间64 Bit的通道.只有当DRDY#为Low时,总在线的数据才为有效,否则视为无效数据.
11.   DBI[3:0]#            I/O          Data Bus Inversion(数据总线倒置)
        这些信号主要用于指示数据总线的极性,当数据总在线的数据反向时,这些信号应为Low.这四个信号每个各负责16个数据总线,见下表:
12.   DBSY#                I/O          Data Bus Busy(数据总线忙)
        当总线拥有者在使用总线时,会驱动DBSY#为Low表示总线在忙.当DBSY#为High时,数据总线被释放.
13.   DP[3:0]#              I/O          Data Parity(数据奇偶校验)
        这四个信号主要用于对数据总在线的数据进行奇偶校验.
14.   DRDY#                I/O          Data Ready(数据准备)
        当DRDY#为Low时,指示当前数据总在线的数据是有效的,若为High时,则总在线的数据为无效.
15.   DSTBN[3:0]#             I/O        Data Strobe
        Data strobe used to latch in D[63:0]# :
16.   DSTBP[3:0]#             I/O         Data Strobe
        Data strobe used to latch in D[63:0]# :
17.   FERR#               O          Floating Point Error(浮点错误)
        这个信号为一CPU输出至ICH(南桥)的信号.当CPU内部浮点运算器发生一个不可遮蔽的浮点运算错误时,FERR#被CPU驱动为Low.

网友:
18.   GTLREF             I           GTL Reference(GTL参考电压)
        这个信号用于设定GTL Bus的参考电压,这个信号一般被设为Vcc电压的三分之二.
19.   IGNNE#              I           Ignore Numeric Error(忽略数值错误)
        这个信号为一ICH输出至CPU的信号.当CPU出现浮点运算错误时需要此信号响应CPU.IGNNE#为Low时,CPU会忽略任何已发生但尚未处理的不可遮蔽的浮点运算错误.但若IGNNE#为High时,又有错误存在时,若下一个浮点指令是FINIT、FCLEX、FSAVE等浮点指令中之一时,CPU会继续执行这个浮点指令但若指令不是上述指令时CPU会停止执行而等待外部中断来处理这个错误.
20.   INIT#               I              Initialization(初始化)
        这个信号为一由ICH输出至CPU的信号,与Reset功能上非常类似,但与Reset不同的是CPU内部L1 Cache和浮点运算操作状态并没被无效化.但TLB(地址转换参考缓存器)与BTB(分歧地址缓存器)内数据则被无效化了.INIT#另一点与Reset不同的是CPU必须等到在指令与指令之间的空档才会被确认,而使CPU进入启始状态.
21.   INTR               I               Processor Interrupt(可遮蔽式中断)
        这个信号为一由ICH输出对CPU提出中断要求的信号,外围设备需要处理数据时,对中断控制器提出中断要求,当CPU侦测到INTR为High时,CPU先完成正在执行的总线周期,然后才开始处理INTR中断要求.
22.   PROCHOT#            I/O          Processor Hot(CPU过温指示)
        当CPU的温度传感器侦测到CPU的温度超过它设定的最高度温度时,这个信号将会变Low,相应的CPU的温度控制电路就会动作.
23.   PWRGOOD             I             Power Good(电源OK)
        这个信号通常由ICH(南桥)发给CPU,来告诉CPU电源已OK,若这个信号没有供到CPU,CPU将不能动作.
24.   REQ[4:0]#                I/O         Command Request(命令请求)
        这些信号由CPU接到NB(北桥),当总线拥有者开始一个新的交易时,由它来定义交易的命令.
25.   RESET#               I                 Reset(重置信号)
        当Reset为High时CPU内部被重置到一个已知的状态并且开始从地址0FFFFFFF0H读取重置后的第一个指令.CPU内部的TLB(地址转换参考缓存器)、BTB(分歧地址缓存器)以及SDC(区段地址转换高速缓存)当重置发生时内部数据全部都变成无效.
26.   RS[2:0]#               I                Response Status(响应状态)
        这些信号由响应方来驱动,具体含义请看下表:
27.   STKOCC#               O             Socket Occupied(CPU插入)
        这个信号一般由CPU拉到地,在主机板上的作用主要是来告诉主机板CPU是不是第一次插入.若是第一次插入它会让你进CMOS对CPU进行重新设定.
28.   SMI#             I     System Management Interrupt(系统管理中断)
        此信号为一由ICH输出至CPU的信号,当CPU侦测到SMI#为Low时,即进入SMM模式(系统管理模式)并到SMRAM(System Management RAM)中读取SMI#处理程序,当CPU在SMM模式时NMI、INTR及SMI#中断信号都被遮蔽掉,必需等到CPU执行RSM(Resume)指令后SMI#、NMI及INTR中断信号才会被CPU认可.
29.   STPCLK#                 I              Stop Clock(停止时钟)
        当CPU进入省电模式时,ICH(南桥)将发出这个信号给CPU,让它把它的Clock停止.
28.   TRDY#                     I/O          Target Ready(目标准备)
        当TRDY#为Low时,表示目标已经准备好,可以接收数据.当为High时,Target没有准备好.
29.   VID[4:0]                    O             Voltage ID(电压识别)
        这些讯号主要用于设定CPU的工作电压,在主机板中这些信号必须被提升到最高3V.

网友:
   多谢同学们的支持,还希望有什么新的看法,新的理解,有什么不懂的有可能就是很多人不懂的,这些还希望多提出来,这样我们可以共同的去解决,再解决不了的,不还有版主嘛

网友:
我们新手就是需要这些的东西,拿来学习...辛苦了

网友:
我也是  不怎么会看电路图   那里有专门教电路图的就好了    只是看懂一些供电的  VCC VDD  很多都看不懂

网友:
这些内容本论坛里也有,只不过是楼主没有找到罢了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 我正找这些东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