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84J 机子触好保护了怎么修下去

楼主(2010-09-20):
来自: 广东深圳
这个机子待机正常 有3M5M 还有1。05 V 待机0.06 触发按键也有3.3V 按开机后待机立即变成0。05 待机电压也没有 要拨了电再插电又有 发现PJP520电感对地阻值有点低只有17左右 这个电感应该是南北桥之前的1.5V 现在不知道是杀北 还是杀南了 请有修过这机子的人给点思路了

网友:
南桥可能性大在吧 这也不能确定是桥的问题吧,电路也有可能吧,仔细查下在换桥的比较好

网友:
你问题没说清楚啊兄弟,电流上到多少,掉回待机,什么都没说

网友:
杀南桥啊。。

网友:
机器有短路的地方 导致保护了 慢慢查吧

网友:
烧一下机就知道那个不行了。

网友:
来自: 广东深圳
基本看不到电流变化就保护了 好你是跳到0.08 馬上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