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电后需用镊子触碰32.768晶振旁的一颗电阻才能开机

楼主(2010-09-20):
如题:
上电后正常短接POWER没反应,需用镊子触碰32.768晶振旁的一颗电阻才能开机,开机后不跑码,测试过旁边的电阻电压均正常 试过把那些电阻全部取下,但依然不能正常开机。请问是什么原因?
原因

网友:
检查一下晶振是否不正常,更换晶振,清洗南桥并加焊

网友A:
晶振已经换过了,问题依然

网友:
把连接晶振的电阻电容都换掉

网友:
电路启振不好,当你碰触电阻时相当于触发起振。

网友:
南板有问题

网友B:
一个可能是接在晶振的SMD电容,另个看看IC的工作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加焊桥南桥吧

网友:
应该是晶振与南桥不相比配造成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