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了台明基 G900HD 发现24C04这个坏了 求助

楼主(2010-09-20):
故障现象点不亮 24C04 测量短路!(八脚的贴片)还有一块RTD2525芯片也坏了 现在已经换了一块2525上去,但是这个24C04 要刷程序不?怎么弄呢?
芯片

网友:
24这个不是主程序的芯片,写不写都可以,主要是25那个芯片

网友:
不用写程序了。直接换上即可。

网友:
24C04好象东东好象坏得极少

网友:
不用写的,装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24C04不是个可以通过编程器写程序进去的ROM吗?随便装个上去恐怕不行吧,能通用?

网友:
修的什么机啊, 怎么会2个芯片同时坏?

网友:
24C的 12347脚全是GND 8才是供电

网友(2010-10-20):
24c**是串口存储器,存储用户设置的数据. 一般来说是可以用空白芯片代换的.
25 **是FLASH ROM, 要刷程序才行.

网友:
请问怎么测量到 2424 还是2525坏呢?

网友:
这个存储器是存一些比如品牌呀 最佳分辨率 用户调整信息之类的东西可不用上的。如果坏了还会引起开不了机 偏色等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