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10不上电求助~!

楼主(2010-09-20):
大家好!
同事电脑ACER 4710,ICH7,WINBOND的EC,现在现象是接上电源按开机键,PM_SLP_S3#出不来!各位会是哪里问题?
电脑

网友:
刷个BIOS试试看

网友:
查EC待机条件。还有南桥的。

网友:
回楼上!
EC待机条件OK,不按开机键,开机键上LED已亮!
现在思路不知?

网友:
S3之前信号OK,不知怎么修!

网友:
下个BIOS试试吧!

网友:
不加电已经OK,为主板19V断线!
现在是外接无显,由于没有LCD,量的VCORE0.97V
不知道怎么判断有显没有,MINI DEBUG,也不能用!

网友:
拿来了LCD了,真是无显,郁闷!怎修呢!?

网友:
楼主 19v断线? 那里的19v断线》? ec的待机还正常了?断的还真够巧的 呵呵!!!集显独显的?电流跑到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