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F520A 无复位信号

楼主(2010-09-20):
昂达NF520A无复位信号,从9针PG跑,首先经过一电阻.标注为203,量电阻为20K欧.但经过这个电阻后,5V电压变为0欧了,但电阻好像没坏呀,求指点
信号

网友:
是OV了,错了一个字

网友:
此电阻后又接一0欧电阻,但都没接地,不应是0V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