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TC124三極管有那顆可以代用

楼主(2010-09-20):
之前已發表 請再指點 謝謝各位
雅佳卡座不著 無電到 從擴音機取電到卡座有十五根線 用表讀有二根5v 其它無電壓  二根5v分別到二顆三極管 dtC124 這兩顆好似壞了 因底板其它地方有dtc124 用表電阻擋讀兩者不同讀數  而且兩顆似壞的dt124 和底板其它地方dt124印文字有些不同 壞顆印c124 第二行印X S U
另一顆印C124 第二行印X, S  N   如圖  這兩顆相同嗎 第二行是代表甚麼呀 因找不到DTC124 有其它零件可代用嗎 例如2N系列可以用嗎
請指點謝謝

网友:
此管为带阻三极管,市场上有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謝謝回覆
用2SC945代替DTC124  如圖並聯連接兩顆電阻 R1和R2 應該各用多少K呀 或如DTC124 帶阻各用22K 怎樣看代用數字適合用DTC124嗎  請再指點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