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笔记本屏幕黑屏

楼主(2010-09-20):
这一台DELL vostro 1400。可以开机,能听见开机进系统的声音。就是屏幕一点没显示。但是有一点亮光。把屏线拔掉,接外屏可以正常显示。但开机后,拖动画面时就像显卡驱动没装一样,画面一跳一跳的。有谁能说下这是显卡坏还是笔记本信号板坏呢?又或者是屏线断了呢?
在线等。。。,谢谢!!

网友:
是高压问题,检查高压板,灯管,信号线

网友:
这款笔记本的显卡很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
如果真是显卡坏了。那接外屏怎么又能显示呢。

网友:
暗屏吗。你要测一下屏线。

网友:
外接显示了不一定能说显卡就没问题

网友:
8400的显卡吗,这个显卡坏的挺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