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300P4-PFC电源维修两例

楼主(2010-09-20):
      最近给人修电脑换了两个电源都是长城300P4-PFC,(以前有坏电源都是给换新的的,我就没修过),一个是打雷天还玩被击了,短接绿黑无反应,另一个是开机后丝丝响,不定时关机。现在先说说那个雷击无输出的,经过翻阅了大量论谈资料后,偶测得,此电源通电后绿线为9V,(这是不正常的,我量过那个能开机的绿线应该是3.6v),紫线为5V,这说明电源的辅助电源部分是好的,只是绿线电压过高.....                                 断电,拆开电源,查看两个主电源开关管无损坏痕迹,用表测其各脚电阻,阻值也正常,初步定其没有损坏。   通电,测7500BP第四脚电压也为9V多,8。11脚为2V,短接绿黑后第四脚仍为9V,(四脚电压不该这么高,而且短接绿黑后四脚应该没电压输出)判定问题就出在这里,新华路天勤电子花3元角买了2个TL494(论谈上说和7500B通用),换上,通电,绿线为4.2V,紫线为5V,短接绿黑,风扇转了,测红线5.1V,黄线10.8V,由于红线高,黄线低,偶找了个便宜845板子试机,开机,一切正常,测红线仍为5.1V,黄线为11.8V,30分钟无死机,后又换到945板子上超赛扬2.8到3.3,玩了一上午,没有异常,初步判断无其它元件损坏,电源修好。

另外一个丝丝响的,在论谈上得到资料多数都说是两个推动管只一个工作,查看推动管无损坏,测其电阻值也正常,通电,测7500B第8脚电压为1.1V,11脚为2V,(这两个脚是和推动管相连的,电压也该是一样的),也看到论谈上有人说7500B坏了也会丝丝响的,我又测了一下和7500B8脚连接的那个电阻,看色圈他应该是2.7K欧,可在线测得是3.4K欧,偶想是不是因为其阻值变大影响了8脚的电压,焊下再测,阻值高达14千欧,且底部有焦痕,回想起这个电源刚拆开时里面尘满,一定是近天雨多潮湿,尘土短路烧掉了,在一个废电源上找到一个2.7K欧的电阻,换上,故障排除..

说明:

   本次维修所用工具: 万用表 十字改锥,吸锡器(没有这东西我想你焊不下16脚的7500B吧)

本文提到的元件:   7500B,就是长方形16脚的芯片(关于针脚排列,看不到图的,请问百度),电源上有两个这样的芯片,靠近变压器   的 那个是7500B,

                    主电源开关管,那两个最大电容旁的散热片上有三个三级管,其中两个一样的是主电源开关管,一般在外侧,(如果他们坏了也会产生紫线有5V,但电源不输出的故障)另一个是辅助电源开关管。  推动管,就是顺着7500B第8,11两脚相连的三极管,(长城电源一般型号是1815,可以和945通用)

网友:
很好的经验,支持一下,哈哈,祝你转正

网友:
高手,自从我上次插爆了110V的电源以后,我都不敢弄了。

网友:
思路清晰,值得学习的经验

网友:
呵呵,不错,一出手就修好了两个电源,维修功底可以,以后可以多多修电源了。

网友:
谢谢提供维修经验,学习了。

网友:
象7500这种DIP双列直插的芯片也是很好拆的。我的方法也是别人常用的,你看了可以试用一下,不难的。

给直插的芯片所有的引脚焊点上锡,多一些。最后一列的脚上的锡能连成一条,双列就是两条了。我喜欢用刀头,不停的给两条锡加温。也就是左边加热了马上给右边加热,左右互换。这样慢慢的两边的温度都能达到锡的熔点。锡到熔点时,用工具(比如尖头的镊子)将芯片拉出即可。成功的几率还是很高的。

缺点,长时间加热,可能会损坏焊盘。所以这种操作要熟练。

网友:
说明:
   本次维修所用工具: 万用表 十字改锥,吸锡器(没有这东西我想你焊不下16脚的7500B吧)

我就用一把烙铁,15秒内拆下它,你信不。

网友:
一把烙铁,一根圆珠笔外壳管,几分钟拿下。

网友(2010-10-21):
终于明白什么是推动管了,找了两天了,呵呵。。。。偶是初学,别笑偶!

网友:
图文并茂。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