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出问题了请高手给看看啥问题

楼主(2010-09-20):
优派15寸液晶显示器出现问题,症状:开机后闪屏一下显示一下黑屏这种情况,请问高手这是那里坏了去修大概得多少钱?谢谢

网友:
你不是做维修的,是来问价钱的。PS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是不会维修,现在东西出问题来问下大概是啥问题,要去修大概什么价格.这有何PS的?

网友:
黑屏以后指示灯还亮么  .?   拆开看下  看电源板有无电容鼓包  要是没有
就检查下有没有烧件,   最后查下驱动板   ,   你最好说的再详细点
要不不好判断是什么毛病    就更别说修得花多少钱了

网友:
黑屏你看看指示灯还会亮吗 ?拆开看下里面电源板有无电容鼓包如果是电容鼓包按照电容的型号换上去 问题应该可以解决, 几个电容才几毛钱 。

网友:
楼上两位朋友,就是一下显示一下不显示一直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