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明基G776图纸

楼主(2010-09-20):
该显示器有图像但只有在1280X1024分辨率下图像才满屏,其他模式下图像很小【行场均不满幅,调节有变化但幅度极小,分辨率越低图像显示面积就越小,请问是数据出错还是其他问题,求此机图纸一份

网友:
测试双阻尼管中点电压在不同分辨率下电压值:1280X1024 :17V +B=137V[满幅],1024X768:31V +B=95V[不满幅],800X600:23.2V  +B=72V[不满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