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不上电

楼主(2010-09-20):
一块T61宽屏独显单板,故障不上电,待机电流为0.02A,按触发键无任何反应,5M,3M,1.8M,1.5M,1.05M正常出来,开关键有3.3V,按开关键有跳变(3.3-0-3.3)但无反应,查信号MPWRG没有电压,MPWRG由TB6250*相互到6个地方(南桥,PH7,MAX8632等),按开关键ICH-SLP-S3无电压到pmh7,换过TB6250*无果.无后续思路,求援!

网友:
这么会去换南桥,有一个6个脚的短接就好了

网友:
S3没出来,找南桥哇,H8也要考虑进去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看明白,还没有换过南桥,什么6脚短接就好了,是那个IC吗?

网友:
你查查这一路有没有,没有的话可以直接连线

网友:
T61的H8才是开机芯片,好不,

网友:
MPWRG这信号都没有.怎么可能加上电呢....
还动什么南桥.H8的呀.

网友:
H8有点可能,,,没自己去量,不太肯定是那个

网友:
MPWRG待机下有3.3的主供电电源好信号,没有这个信号南桥是不触发的,如果换芯片不行直接在待机下有3。3V电压的地方飞过去就可能开机了,这个我以前修过

网友:
楼主再仔细查查吧我怀疑有电压的不对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