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掉电

楼主(2010-09-20):
一块华硕主板上假负载和U都掉电。不上CPU不上假负载不掉电   ,而且上U可以跑马 ,就是掉电 。电压都正常。请大家帮我看下。 本人新手

网友:
电源IC 换掉

网友:
   补充一点 是个英特尔的主板

网友:
做个南桥BGA立马解决问题

网友:
换个CPU试试,有可能是CPU的事,我就遇到过!

网友:
如果裸板试机的话,要上内存,不上内存会掉电,
你已经上了内存的话,那就换个u试试吧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电源的提啊 。。。?

网友:
查主电源IC PG EN  正常查PG出来的线路中间元器件  正常查上下管``

网友:
我前天测试了一个845的 上内存后 5秒断电 测试发现是BIOS的问题 还请检查下BIOS  试着可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