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闪屏

楼主(2010-09-20):
我有一台COMPAQ N610C笔记本用10几秒就会闪一下屏,测高压条发现是亮度控制电压不稳定,电压会跳变其他电压正常。于是我从屏主供飞一条线过去。开机后发现只是屏显示有点不正常,有点像是屏坏的感节。但之后能正常显示。开机试了一天都没事。但第二天开机又闪了,接外屏也一样闪我晕。是不是显卡坏了,就加焊显卡。接上屏开机只是显是一下logo画面后就不显示了,但屏可以点亮就是像屏坏一样,不会吧我只是从屏供电飞一条线,不会导致屏坏吧。重新接上原来的亮度线,发现只有在开机时显示一下logo画面就黑屏了。跑线发现亮度调节的线进串口芯片max3243,把他换了还是一样.像找图纸又找不到图纸,不知亮度调节是谁控制的。有谁知道告诉我一下。我感激不尽。

网友:
是不是屏的问题啊,您那是什么屏啊,飞利浦-LG容易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不太可能是屏坏啊,接外屏一样闪。

网友:
我的是三星屏的。

网友:
谁有图纸发一个

网友:
N610C 这个机器的电源板容易出问题,屏还没遇到过 。

网友:
兄弟 你很有可能把显卡做短了或挂了,做了显卡开机掉电

网友:
楼主换屏试了吗